[稳压电源]
求电源方案解决问题

楼主(2013-05-02):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如果你做广告呢,真的很隐晦了.希望不是
如果楼主你做案子,不建议用LT ,死贵,如果你老板苛刻点,你要被K的
断电切换,用MOS管即可,升压找台系 或国产.

楼主(点评):
3Q,还等最后那个问题呢!

楼主:
额,真不是广告,是我这方面不是很懂,怕出问题,因为马要用我这电路,因为电源问题感觉还是很重要,怕出一点点问题,贵点没问题,我只求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你做广告呢,真的很隐晦了.希望不是
如果楼主你做案子,不建议用LT ,死贵,如果你老板苛刻点,你要被K ...

额,真不是广告,是我这方面不是很懂,怕出问题,因为马要用我这电路。因为电源问题感觉还是很重要,怕出一点点问题,贵点没问题,我只求稳,麻烦你指导下这电路注意些什么问题

网友A:
吃透你选的这3个器件,基本也没啥问题.
等你遇到了问题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吃透你选的这3个器件,基本也没啥问题.
等你遇到了问题再说

额,就不用加个过放保护吗? 用芯片还是  mos管之类的

网友A:
过放是需要的,参考锂电保护板

网友B:
最近的设计也涉及断电保护方面,表示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放是需要的,参考锂电保护板

大哥,可有现成稳定的放电方案:lol

网友A:
你的电池多大容量的,几并 几串?
外部输入电压 电流?
升压到几伏 几安?

楼主:
就单节磷酸铁里的,15AH
升压到5V/2A,外部是市电的开关电源模块也是5V/2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池多大容量的,几并 几串?
外部输入电压 电流?
升压到几伏 几安?

单节磷酸铁锂,15AH
升压到5V/2A,外部是市电的开关电源模块也是5V/2A的

网友C:
单节电压是多少?…

网友C:
升压、降压还没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压、降压还没定呢!…

单节磷酸铁锂电压在3.0--3.3V工作。升压到5V。截止电压在2.0V左右,控制在2.5V保护最好

网友C:
嗯!…比较麻烦:不知费效比如何?…先用3V低压芯片IC升12V、再用芯片降5V。另再用芯片管理(充电、切换、侦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比较麻烦:不知费效比如何?…先用3V低压芯片IC升12V、再用芯片降5V。另再用芯片管理(充电、切换、 ...

为什么要升12V,在降5V那不是影响效率?

网友C:
因为市面上流通的DC—DC/IC基本在12v。当然你能找到3v/ic那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