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限制直流输出电流

楼主(2013-05-02):
由于我公司现在的一些LED驱动电源是以前做的,没有考虑到调光功能,现客户提出要具有调光功能。我的设想是专门做一个调光模块放在LED驱动电源和LED灯之间。这个模块具有调节电流的功能,为了具有通用性,不改变LED驱动器的输出电压,只调节电流。不知道这样功能如此实现,还请高手指导!

网友A:
原来的恒流方案是如何实现的呢...
在检流电阻上加偏压,改变电流检测的电压基准,调电压可能效果更明显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恒流方案是如何实现的呢...
在检流电阻上加偏压,改变电流检测的电压基准,调电压可能效果更明显更简单 ...

由于以前的LED驱动电源已经用环氧灌封,不可能用这种方案来调节,只能用外加模块的方法来实现,并且功率都有一些大,大的有150W,小的都有30W。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恒流方案是如何实现的呢...
在检流电阻上加偏压,改变电流检测的电压基准,调电压可能效果更明显更简单 ...

由于以前的驱动电源已经用环氧灌封,已不可能用这种方案来调节,只能用外加模块的方式来解决。并且功率都有些大,大的有150W,小的都有30W。谢谢!

网友B:
电压不变,调节电流,我也想知道是如何做到呀???

网友C:
调脉宽吧

网友A:
比较蛋疼,,看6L吧

网友D:
电压与电流是相辅相承地!……概念错了!

网友E:
用DC-DC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