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怎么把两块板子无缝的拼在一起啊?求解答!!!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02):
把其中的一块全选拉并合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其中的一块全选拉并合就可以了

怎么合并啊?全选后拖不到一块去,总是有缝隙,可以精确的确定所移动的坐标么?

网友B:
设置合适的格点,比如说1mm 或者鼠标能看到你的紫色线中点即可
全选,接切 切2段紫色线交叉中点 粘贴到另一个紫色线中心即可.

网友C:
很明顯,以上回答不專業..........如果兩個板子是一樣的就用陣列粘貼. 否則用線端點精确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顯,以上回答不專業..........如果兩個板子是一樣的就用陣列粘貼. 否則用線端點精确定位. ...

感谢这位仁兄!!!小弟懂了。

网友D:
把边界线设置为原点,然后另外一个全部选择移动,移动选择的时候选择到最下角的点,然后移动到原点就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