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助,小弟在此感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02):
你的意思是芯片的6脚和电容C6是连上的,可是在PCB当中却木有看到飞线?
你用的貌似PROTEL,我只能跟你这样说,你原理图当中两个角木有连接好!你将他们的连线删除了,在连上试试!另外如果你的那个芯片木有做封装,你的C6也不会显示飞线的!

网友B:
电容的上脚看起来像画了个过孔

网友B:
检测下这个引脚,干掉过孔,看看引脚编号是多少,写错了是没有网络的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芯片的6脚和电容C6是连上的,可是在PCB当中却木有看到飞线?
你用的貌似PROTEL,我只能跟你这样说 ...

谢谢我先按你说的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