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怎么生成.bit文件

楼主(2013-05-02):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需要输入代码文件,然后综合,通过后进行翻译,映射和布局布线操作,最后声称.bit流文件。
具体流程可以看看ise操作流程,或者在网上找一下时频,一大堆,百度一下什么都有了

网友B:
你说的对啊。还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需要输入代码文件,然后综合,通过后进行翻译,映射和布局布线操作,最后声称.bit流文件。
具体流程可 ...

说的简单。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嗯

有没有详细点的教程啥的   最近我求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