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电源模块的隔离等级对二次侧电路里的静电,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3-05-02):
电源模块的隔离等级对二次侧电路里的静电,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此问题不够明确,是从二次侧进行静电测试对一次侧的影响呢还是对二次侧的影响?
如果是从二次侧进行静电测试,那隔离度会对一次侧有隔离保护的作用,对二次侧就没有任何的作用了。
其实静电的能量是很小的,提高模块的静电**要还是靠器件本身,当然也可以通过外加一些保护电路,所以一般的隔离模块的隔离度是不能跟静电等级直接对等的。

网友B:
应该是有影响的  个人认为

网友C:
个人认为,隔离电压对静电没有太直接的关系。静电测试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接触放电,另一种是空气放电,如果你静电测试点是放在二次侧,二次侧的电路或元器件就会受影响,不管你的隔离电压做得再高也不起任何的作用。

网友D:
个人觉得要看静电的泄放回路。。。

网友B:
处理好静电的泄放回路   应该是这样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要看静电的泄放回路。。。

静电的泄放路径即泄放对地电阻对静电的等级影响很大!

网友F:
隔离之后还有影响,那隔离的作用不是非常好了吧?

网友G:
静电频率特性、隔离的带宽可能是起到了决定性的因素!

网友H:
怎么个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