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 做PCB 请指教

楼主(2013-05-02):
PCB, pc, AC

网友A:
器件参数项就隐藏了吧,否则显的太乱了

网友B:
自动布线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动布线的吗??

不像自动布线啊

网友D:
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E:
线从焊接层画,不然你这个怎么焊?

网友F:
你打算做单面板还是双面板,单面板的话 焊接没法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