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的处理

楼主(2013-05-02):
我是个新手,刚学习easy arm 1138开发板。现在我用ds18b20测量温度,我想让他在温度大于20度的时候产生蜂鸣器报警。但是用中断又使温度无法继续测量,所以很纠结。还有就是产生蜂鸣器响的中断应该是手动产生if(temp>20){产生中断}一直都无法实现。希望大家帮我解决一下,不胜感激。
  for (;;)
    {
      presence = tempInit();

      if(presence == 0X02)
      {
      uartPuts("出现错误请检查!\r\n");
      str1 = "错误";
      str2 = "请检查温度传感器";
      LCD_WriteStr(1,3,str1);
      LCD_WriteStr(3,1,str2);
      SysCtlDelay(2000 * (TheSysClock / 3000));
      }
     else
     {
      str3 = "当前温度";
      myTemp = readStr();
      uartPuts("当前温度\r\n");
      sprintf(s,"%s\r\n",myTemp);
      d=(int)myTemp;
      uartPuts(s);
      LCD_WriteStr(1,3,str3);
      LCD_WriteStr(3,3,myTemp);
      SysCtlDelay(2000 * (TheSysClock / 3000));
      if(d>20){
        uartPuts(s);
        GPIOPinWrite(KEY2_PORT , KEY2_PIN, 0x00);

      }
     }
   }

这个if语句中应该怎么写???

网友A:
你测完温度后,再进中断,中断出来后再测

楼主:
但是这个温度是一个实时监测,不能停的呀,就是说要并行的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完温度后,再进中断,中断出来后再测

但是这个温度是一个实时监测,不能停的呀,就是说要并行的产生

网友A:
温度是一个慢速系统,中断出来再进去,时间都是毫称甚至微称级的,完全可以的。
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并行系统。

网友B:
楼主不要纠结了,楼上的方法很合理

楼主: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我用的这个最小系统似乎还没达到并行的水平

网友C:
为什么要进中断?你if(temp>20)就让蜂鸣器响,蜂鸣器响给一个IO口送个高电平就可以,if完成后就继续测温了;else(就把蜂鸣器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