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输入9~12V,输出8.0V,要求电流550mA左右,如何设计?

楼主(2013-05-02):
现在要求做一个直流电流,输入前端用7809输出了一个+9.0V的电压,现在要设计第二级,要求如果7809短路成+12.0V后,输出依然要稳定在+8.0V,要求电流550mA左右(负载约为42欧),如何设计?真诚求助。

网友A:
参考

还是非常感谢你的~~

网友B:
直接搞个D2D还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P mos

PMOS,PMOS价格太高了,我想用NMOS,能给个原理图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搞个D2D还简单点

D2D?我是新手,不太明白,麻烦能说详细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

太感谢了!但是,再问一下,如果输入是+8V~+12V,也可以用这个类似的原理图么,是不是只需要改变一下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A:
8V 恐怕不够了,

网友D:
哈哈!…脑残!…在输出端做一个并联型稳压电源!…要大功率的哟!…

网友E:
LDO+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LDO+散热器

这个问题我现在已经解决了,通过MOSFET(TI的CSD18501)管,通过一个LM358通过运放来控制,可以在第二级烧坏成短路后第一级依然能够工作(依然输出为—+8.0V),而且功耗也不是很大,一切都有可能的。

网友D:
还是弱智的设计!…设7809就是证明!…楼主的态度很不严肃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