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NANO100系列的I2C上拉电阻问题

楼主(2013-05-02):
SDA和SCL应该分别用多大的上拉电阻啊,10K的果断是不能驱动的,试了一下20K(稍微好点),又试了一下47K还是不行。。输出的I2C波形电平还是不稳,虽然逻辑分析仪能够正确解读数据,但是驱动不了器件。

蛋疼的是NAN0的datasheet上面并没有相关的应用电作为参考。。

各路好汉,来帮帮忙吧!

楼主:
自己先顶起

网友A:
如果边沿的时间过长,减小上拉电阻,如果不能改善,降低工作频率试试

楼主:
边沿时间是什么意思?

网友B:
clk和data的上升沿、下降沿啊

楼主:
上拉电阻越小,边沿时间久越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