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63061 测试失败 求助

楼主(2013-05-02):
  我的一款电源使用了Ti的TPS63061升降压芯片,5V输出。按pdf文档中的测试电路,FB与Vout短接,用的是2u2 3A CD74 的贴片屏蔽电感,输入1000uF电解 + 10uF独石,输出6粒10uF独石并联,连线都尽量粗、短,负载是390R电阻加一粒白光LED。
  用2.9V输入,得到4.6V输出,输入电流60mA;输入增加为3.2V,得到4.85V输出,需要的输入电流140mA,感觉有些不对劲;果然在输入3.6V时出问题了,输入电流0.4A,LED亮度刺眼,输入2.9V,输出还是4.6V,烫下CD74,整个电路输入电流几个毫安。
  有经验的兄弟能否提示下可能是哪个地方的问题吗?

网友A:
按照推荐电路来   个人认为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知道你是怎么搞的

网友A:
个人觉得小功率的电源   使用芯片的推荐电路   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仔细查一查

网友B:
从你的描述看, 芯片没有坏. 如果是手工焊接的,这款芯片比较坑爹,给烙铁的位置只有0.2毫米,可能性比较大的是Pin4 PS或Pin6 Vaux引脚没焊好, Pin7 Gnd会不会导致这个问题就不清楚了--这只有原厂的才清楚了。
手工焊接这款芯片时应该先给各脚上锡, 然后是焊接时注意控制烙铁温度, 一定要用足够细的尖嘴头。

楼主:
就是5L说的问题,焊好后松香比较多,看起来都连接上了。刚才把芯片周围洗了遍,Pin4看得到铜色,用尖嘴烙铁挂锡,仔细烫了一下Pin4,上电,输入2.6V 18mA, 输出5.1V, 输入3.3V 15mA, 输出还是5.1V!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