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输入捕获一个定时器可以捕获两路脉冲吗?

楼主(2013-05-02):
用stm32测频率,一个定时器4个通道可以捕获两路频率吗?不计算占空比。两个通道是如何配合来捕获方波的?

楼主:
没人么?自己顶。

网友A:
楼主   我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如果不用计算占空比的话,定时器在内部时钟下计数,通道1每次捕获方波的上升沿时计数器值,第二次及以后的每次捕获值(在中断中计算: 减去上一次记录的值,如果中间有定时器溢出,则设一个变量记录溢出次数,相邻两次之差,再考虑上溢出时间,就可以算出频率吧。 同样通道2,只顾自己的那一路方波捕获计算。
没试验过,不知道可行不,楼主考虑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

搞明白了,一个定时器可以测4路频率,采用普通捕获模式。但在PWM捕获模式下只能捕获一路PWM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计算占空比的话,定时器在内部时钟下计数,通道1每次捕获方波的上升沿时计数器值,第二次及以后的 ...

可以,终于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