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金升阳LS01/03-R2产品的空载应用

楼主(2013-05-02):
最近接到不少客户在使用AC-DC模块LS系列反馈空载输出电压不稳定或者没有输出的现象,主要原因是因为LS系列产品由于封装形式对体积要求的原因,输入输出都没有大容量的电解电容,而导致在输出提供的能量不足,特别是空载条件下容易出现振荡问题,所以在此建议大家在使用此系列产品时,一定要保证输入输出的外接电解电容以及保证有一定的负载条件(建议10%以上)。

网友A:
比对金升阳LS一代和二代的产品,引脚上是不兼容的,请问具体的区别是什么,或者说各有什么的优势和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对金升阳LS一代和二代的产品,引脚上是不兼容的,请问具体的区别是什么,或者说各有什么的优势和缺点? ...

主要是从安规上来考虑,2代LS系列产品从内部整流之后单独接出GND脚方便客户外接电容,对产品的基本性能来说不存在明显的优缺点,但2代考虑了更多的安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