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模拟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3-05-02):
各位:

     74HC4053是个数字信号控制的模拟开关。控制电压的范围是VCC~VEE(模拟地)。假如VCC是3.3V,VEE是-10V,正常可以控制3.3~-10的模拟信号,但是假如我模拟信号接的是+10V,可不可以?

    有没有VCC是3.3V,可以控制0~10V的模拟开关?

网友A:
目前好像还没有能满足楼主要求的模拟开关

网友B:
不可以,内部会产生漏电流的,会不准的

网友C:
没有这种模拟开关。

不过你说的也有解决方法。
比如单片机3.3V,输入信号0~10V,可以用MC14063将3.3V升到10V给4053供电
控制信号ABC有单片机正常给出就可以控制0~10V信号了

网友D:
只能采用高的VCC的模拟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