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可不可以拓展FLASH到128M?

楼主(2013-05-02):
    现在需要拓展2812的外部存储器到128M,打算用分页方式来做,就是XINTF作为低位地址线,另找8根GPIO作为高位地址线。请问大神们,这样可行不可行?

网友A:
硬件上没有丝毫的问题.
但芯片内部不能自己管理分页, 那么就得你的软件来处理了,
很麻烦, 也很容易出错. 但只要管理好页面切换,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