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lexis 即插即用非接触温度传感器 MLX90614-AAA MLX90616

楼主(2013-05-02):
给大家介绍一款即插即用的非接触温度传感MLX90614

MLX90614是一款非接触式温度测量的红外温度计。 TO-39封装内集成了对红外灵敏的热电堆探测器芯片和信号处理ASSP(专用集成电路)芯片。
由于集成了低噪声放大器,17位ADC和强大的DSP单元,使得高精度的温度计得以实现。
温度计出厂设置为数字SMBus输出,在整个温度测量范围内的分辨率为0.02°C。
用户可以将输出配置为PWM格式。作为标准,将PWM格式配置成10位来连续传送测量温度。测量温度范围为-20…120 ˚C,分辨率是0.14 ˚C。

宽温度范围内的出厂校准设置: 传感器温度范围-40…+125 ˚C 物体温度范围-70…+380 ˚C

  另外一款是MLX90616 这款出厂没有校准,这个需要一定技术才能去校准 使用!

网友A(2016-11-15):
例程可以直接调试通过吗?

网友A:
有没有代码请提供一下,感谢。我先测试一下。

网友B:
  更改下默认地址就行了 默认是0x60

网友C: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A:
我手头的默认地址是5A,感谢分享代码。

网友D(2016-12-19):
我在做一个红外体温计,用的MLX90614DCI,和这个EVB板,测试额头温度,一直在波动,而且幅度比较大。能分析下原因吗,3v电池供电

网友E(2017-08-23):
引用 网友D:
我在做一个红外体温计,用的MLX90614DCI,和这个EVB板,测试额头温度,一直在波动,而且幅度比较大。能分析 ...

我们是MELEXIS的代理,棋港电子甘先生13760479753,我们有DEMO板和代码,还有技术支持,有需要可以找我,谢谢!

网友E:
兄弟,测体温没必要用90616,太浪费了,用90615就可以了,我们是直接代理甘先生13760479753,有需要找我,我们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F(2020-04-03):
引用 网友D:
我在做一个红外体温计,用的MLX90614DCI,和这个EVB板,测试额头温度,一直在波动,而且幅度比较大。能分析 ...

请问你做出来了吗,能分享一下驱动给我吗,邮箱190376980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