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rtex-M3 D-code总线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3-05-02):
看文档上说I-code总线是地址范围0x00000000-0x1FFFFFFF的取指总线
D-code总线是地址范围0x00000000-0x1FFFFFFF的数据访问操作的总线

而前面看到cortex-m3的地址映射图上标明0x00000000-0x1FFFFFFF是code区,0x20000000-0x3FFFFFFF是SRAM区

从后面的典型应用图上看,是不是D-code应该是0x20000000-0x3FFFFFFF范围的数据访问操作总线啊?

如果是像手册上说的那样,D-code总线是地址范围0x00000000-0x1FFFFFFF的数据访问操作的总线,那这个图怎么理解,内部sram的数据也要走系统总线吗?

网友A:
我的理解是:CODE包括指令I和数据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CODE包括指令I和数据D

那这样的话,下面那个典型连接图里面那个Sram是怎么挂载总线上的啊?

网友A:
从图上看,SRAM通过总线复用器直接由D和I-CODE总线访问。和系统总线无关

网友B:
首先D-bus可以访问主SRAM(112K)和FLASH的D-code区
I-bus可以访问主SRAM区的和FLASH的I-code区
然后主SRAM可以被D-bus I-bus 和S-bus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SRAM通过总线复用器直接由D和I-CODE总线访问。和系统总线无关

哦,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D-bus可以访问主SRAM(112K)和FLASH的D-code区
I-bus可以访问主SRAM区的和FLASH的I-code区
然后主SRAM可 ...

哦,原来这样,谢谢

网友C(2016-02-18):
I-code和D-Code都是访问区域0x00000000-0x1FFFFFFF,前者是PC寄存器访问,后者是其它寄存器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