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LCD扫描的问题

楼主(2013-05-02):
正常情况下是需要采用"之"字形扫的,也就是先扫第一行,在第二行,以此类推,可是为什么不能采用竖立的"之"字形呢,就是先扫描第一列,在第二列,然后以此类推,按道理来说这样也是可行的啊???
:o
经过我实验发现只能采用行扫,而采用列扫会显示乱七八糟的东西
:(

网友A:
不会吧,你用的啥LCD控制器,还可以控制列扫的么

网友B:
肯定是可以的, 估计还是你设置问题, 或者编码序列问题.

网友C:
这和LCD控制器有关, 多数LCD控制器为行扫, 比如T6963C, 但也有列扫描的, 如KS0107, 电视PAL制式和电脑VGA都是行扫, 这可能是多数LCD控制器都为行扫的主要原因吧

网友D:
这个就跟LCM有关啦

如果你的LCM只支持行扫描,那你在单片机上想实现列扫描就比较麻烦了,需要用软件将行扫描转换成列扫描格式对应的数据再发给L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