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调光电路

楼主:
这个电路,单片机IO口接MOC3021的OUT1,我想通过调节IO口输出高低电平,从而改变占空比来控制灯的亮度,但实际测试时发现灯的亮度不变,我尝试了多种参数亮1ms,灭9ms,亮10us,灭1000us等,可光的亮度与MOC3021一直导通时的亮度一点区别也没有。不知哪位做过可控硅调光的,求指导一下?

楼主(2013-05-02):
另外,在网上看帖子,看到有人提到过零触发,有些人用了带过零触发的MOC3061,不知道不能调光与过零触发间有什么关系么???

网友A:
要用带过零触发的,
要检测零点位置,配合零点 触发可控硅,才可以实现调压
楼主你要先明白可控硅的原理.

网友B:
亮1ms,灭9ms,亮10us,灭1000us等?
可控硅一旦导通, 就不能随控制信号关闭. 要等电压换向时才能关断.
所以, 你的触发还需要跟换向信号同步.
正确的做法:
换向信号后, 延迟 9mS 提供触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1ms,灭9ms,亮10us,灭1000us等?
可控硅一旦导通, 就不能随控制信号关闭. 要等电压换向时才能关断.
所以, ...

我有些不太明白,可控硅导通的条件不是说要满足导通后,触发脚要有一个维持电流才可以么??可是关了光耦以后,维持电流的回路不久被切断了,可控硅不就断了么?新手,不太懂啊,我的理解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B:
维持电流不是说触发脚, 而是开关主回路里的电流, 好好看一看可控硅的资料吧

网友C:
检测过零点,过零点的时候可控硅自己会光断,在两个零点期间自己按你要求的灯亮度去控制单片机输出,别想在两个零点期间开启了可控硅后能关断,开了就只能等到过零点的时候可控硅自己关断……

网友D:
你在光藕第4脚加一个2极管试一下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持电流不是说触发脚, 而是开关主回路里的电流, 好好看一看可控硅的资料吧 ...

多谢,是我搞错了,我一直以为维持电流是在触发脚上呢,你一说我才反应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持电流不是说触发脚, 而是开关主回路里的电流, 好好看一看可控硅的资料吧 ...

顺便再问一下,一个双向可控硅资料里说触发电流25mA,那么我如何根据这个电流来算出我在触发脚上应该加的电压呢??

网友E(2013-07-19):
你好,你这个完整的电路可以参考下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顺便再问一下,一个双向可控硅资料里说触发电流25mA,那么我如何根据这个电流来算出我在触发脚上应该加的 ...

当电流足够大时,电压几乎不用考虑,因为触发时PN结的压降只有0.7V左右。

网友G:
楼主是把可控硅当三极管或MOS管用了。

网友H:
想唱歌、大家一起来!…

网友I:
楼上的...唱歌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上的...唱歌是个什么意思

跟团旅游的途中,车到WC旁停下,导游mm喊:停车10分钟,想唱歌的赶快啊~

网友K:
貌似可控硅分单向和双向两种
触发之后就一直保持导通,直到导通的电压低于一定电压(交流电过零),调光电路用的是双向导通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貌似可控硅分单向和双向两种
触发之后就一直保持导通,直到导通的电压低于一定电压(交流电过零),调光电 ...

“触发之后就一直保持导通,直到导通的电压低于一定电压”

应为“触发之后撤掉触发信号,仍可保持导通,直到晶闸管电流低于一定电流”。
照你那么说,晶闸管没办法导通,因为晶闸管导通后两端电压很小,大约1V多或更小,关断后晶闸管两端电压倒是挺高。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触发之后就一直保持导通,直到导通的电压低于一定电压”

应为“触发之后撤掉触发信号,仍可保持导通, ...

恩恩,指出得是,导通之后就像一个开关合上了,应该从电流来解释。

网友M:
编程应该怎么编程呢

网友N:
学习了,各位老师,我还是个小白看了你们的交流我是深有启发,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