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推荐一款DCDC

楼主(2013-05-02):
小弟在设计一款产品的时候,输入电压最大24V,产品内需要两种供电,5V 3.3v,3.3V给MCU部分供电,5V给RFID电路EM4095供电,EM4095解调125K的RFID信号

于是小弟就想当然的用MC34063降压到5V,然后LDO3.3V给MCU,在还没有做板子的时候我用PC机的USB口给RFID部分供电,MCU解码很是顺利,没有验证34063部分,板子做回来后发现RFID一直解码不了,输出脚是乱七八糟的波形,断开EM4095的供电,从PC机USB上引来一个5V就可以正常解码,后来在EM4095的地线和电源上各串进一个10uh的电感磁珠,EM4095VCC端并联一个100uF电容,勉强能解码,但是大卡能解码,异形卡还是解不了.很是郁闷

是不是因为MC34063的工作频率刚好跟我现在的RFID125重合导致?

现在想换一款DC-DC,5-24V输入,5V输出,600mA电流的一款DC-DC,有推荐的吗?

楼主:
另外,我这种设计方法是否有问题?是否应该DC-DC出一个8-9V电压,然后在LDO出来一个5V和3.3V?

网友A:
DC-DC的开关频率尽量远离你的解码信号频率,你可以查看下34063的开关频率是多少,
很多这种降压DC-DC的,比如MP2359、SGM6132等等,开关频率在1.4MHz,可以直接到5V,然后输出再加磁珠组成LC滤波

网友B:
先确定你的RFID 频段是多少的?
然后选dc/dc的时候避开这个频段
板子空间允许,电源部分里RFID 天线远点
或者考虑直接LDO
或者考虑电源用隔离的方案

楼主:
谢谢,RFID是125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