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烧坏ULN2003,求助啊

楼主(2013-05-02):
上面是一部份电路,实际各有两个4069和ULN2003,12个继电器和8个电机
单片机控制信号->反相器4069->ULN2003->继电器->直流电机
就这么简单,用LED模拟电机正反转没问题,用低速电机也没问题,可是用高速电机快速切换正反转时,其他继电器乱跳,单片机死机,重启后发现ULN2003坏了。
求助高手

网友A:
先不接电机,快速切换正反转,看有问题吗

楼主:
没问题啊,用LED模拟很正常,低速电机也很正常

网友B:
光部分电路无法分析损坏的原因的。
CPU都死机了,要检查布线,检查滤波电容,测试一下波形,看看电源上是否有瞬间高压。

网友C:
先用2倍     电机额定功率的   LED模拟测试

网友D:
估计,电流太大!电源被拉低。

网友E:
.............典型的~~~欠击穿~~~~ 继电器~~~是个可爱的电感  电感不保护有元件要倒霉

网友F:
严重同意8楼

网友G:
电动机加续流电路。电动机刹车时发电很大的,。

网友H:
这个问题不是继电器造成的,继电器的线圈已经有续流二极管了(在2003A内部,当然,也得布线合理),是电换向或者停止造成,因为电机两端没有续流电路,在断开后会产生高压,换向(停止),最坏情况是电机两端的 高压 加上 24V 加到2003A上。另外LZ用的单片机应该是51的,很容易造成程序跑飞

网友I:
这个不用查了~~~

:P

网友I:
明显的继电器和电机干扰问题~~~~

解决放法(二选一):

1. 选用抗干扰抗飞能力极强的单片机。

2. 加光耦隔离。

说实话,用其他方法效果不大~~~

网友J:
12介继电器8个电机还是用外部的续流二极管吧,内部只有一个瞬间电流太大,把2003A的9脚断开。电机和继电器还是另做一块板子24V从外部电源端另引线。

网友K:
用示波器测量电机启动是,单片机电源的跌落和毛刺,可增加电容容量和电机的电源功率。

网友L:
继电器加吸收吧

用示波器看看干扰。。。。肯定有了

网友M:
是电流太大吗

网友N:
电机电流超过0.5A时ULN2003会烧,总电流超过电源容量时,或者电磁干扰太大时继电器会乱跳,继电器乱跳时触点会打火,触点打火会造成ULN2003输出脚被短路到电源正极,似乎不管怎样,ULN2003都没有生存的机会~

楼主:
一晚上一上午,n次试验,又烧了5个ULN2003,发现只有正反转切换时才会有问题。时间紧,没法改电路,只能在程序上想办法,强制延长切换时间。死机的问题可能容易解决,加条喂狗的指令就行了,我用的是STC的片子。
上面的实验只有一个电动机,实际情况可是需要两个电机一起动作,到时候不知道会怎样

楼主:
感谢大家,这个分怎么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机电流超过0.5A时ULN2003会烧,总电流超过电源容量时,或者电磁干扰太大时继电器会乱跳,继电器乱跳时触 ...

加大消弧电容的容量有用吗?

网友O:
LZ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需在硬件上改进。若是来不及改了,你把ULN2003的24V供电给断开试试看

网友K:
给啥分,你一共才15分
总烧2003 ,估计是电机的电流大,要降低电压,可以用万用表测电机电阻,用加的电压除以绕组电阻得到电流有没有超过2003每路0.5A,还有整个片子总电流的。

网友P:
可以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分析问题。

网友Q:
哈!…打土豪!分田地…

网友R:
直流电机 突然切换方向 反向 电动势要消除的 2003 除了电流 还要考虑 输出功率的 在程序上 你把切换 分成 3个状态 正传 停止 反转 试试看

网友S:
继电器两端加一1N4148

网友N:
引用 楼主:
加大消弧电容的容量有用吗?

没用。

网友T:
查一下波形,看看高速下正反切换的死区波形,有可能上下管同时导通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次数多了就烧了三级管,软件延时也需要根据波形来调,另外需要选用高速的达灵顿管解决。

网友U:
严重同意36楼!!!

网友V:
顶顶更健康,楼主你好,楼主再见。回复你只是为了证明我来过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晚上一上午,n次试验,又烧了5个ULN2003,发现只有正反转切换时才会有问题。时间紧,没法改电路,只能在 ...

其实你已经描述出问题的根源了,  用高速电机快速换向 时,出问题。只要电机在转速 比较高时换向(可能感觉转速不高,但是对电路来说还是高),还会出问题,除非能在电机停转后换向。
即使2003不烧了,继电器的触点还是很容易损坏的,所以还得想办法在电机断开供电时增加续流电路

网友E:
建议把 2003解体 了 看看 管子是烧断的还是击穿的

网友E:
还有一个方法。把 2003部分全折下来的扔了,腾出空间上一个L6203或L298N

网友W:
引用 网友E:
建议把 2003解体 了 看看 管子是烧断的还是击穿的

解体了能看出来?

网友W:
直流电机两端都并上压敏电阻试一下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W:
解体了能看出来?

击穿和过载烧断是不一样的,外壳是可以溶化了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E:
击穿和过载烧断是不一样的,外壳是可以溶化了的

网友X:
电机换向时的电流是正常运转电流的好几倍。

网友Y:
电机正反转切换时会有反向电动势存在,瞬间的反向电压冲击,电流冲击都有可能超过芯片的允许值。建议先停止,延时后再反向启动。你可以找ST的H桥电路来试试

楼主:
今天刚拿到淘宝上买的双向TVS,每个继电器的线圈和电机两极都并上一个,效果很好,单片机运行正常,ULN2003没有烧毁,也没有干扰造成其他继电器误动作。但是切换方向时还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相应的继电器在切换一瞬间会跳好几下,另一个就是稳压电源上的电流表显示有短时间的大电流,大概2~3A。
早上连续三分钟,不停切换运行,没有其他严重的问题。现在只有1个电机,下午去实验室巴拉一下,看看有没有多的,争取三个电机一起上。

网友Z:
电机无续流保护,正反转切换的时候电机的反向电压会很高,再加上电源方面的耦合性,必然要烧毁一些零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