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对管

楼主:
使用38khz的发射管发射频率 使用如下电路图 但是接收管的电压最低才3.9V 供电是5v的8052单片机 咋样才能把接收管的电压降低的再明显一点呢?

网友A(2013-05-03):
用示波器看就低了。

网友B:
找个接收头 多的是

网友:
我也在接收头这遇到了麻烦,连上接收头后,必须用遥控器对的很准很近才能遥控,其他就不行,并且如果用手碰一下竟然可以,用遥控器就不行,这是为什么,我的电路图上OUT脚接的是10K电阻,换成1k也还是老样子,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这上是Vce,改变不来的,与元器件本身有关了;
话说你要接收管电压降降低再明显点做啥啊?问题或许没必要通过降低这地方电压来解决。

网友D:
红外接收应该放大的是交流信号,也就是有用的部分,这电路错了。

网友E:
有专用的接收头,没必要用普通的接收管。
如果一定要用普通的接收管,那电路要复杂多了。——1、直流负反馈:稳定工作点。2、高倍交流放大(最好是选频放大):只放大有用信号。3、解调。

网友F:
台湾佰鸿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销售部(佰光电子)主要生产(红外对管,发光二极管,光耦,SMD贴片)欢迎采购。联系方式15957445833刘晓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