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3-05-02):
PTP_PTP1 = 0;
PTP_PTP1 = 1;

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是对口操作?置输出为1或0?只用过C8051F单片机,和Freescale区别很大啊。

网友A:
这两句话能够实现对P口的引脚 1 将进行操作(已经设置其为输出的情况下),若设置为输入的话其可以用来读取引脚的状态,此时写操作对引脚的状态没有任何影响。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我大概猜到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不明白的是这两句连着写,这样有什么意思呢?置了0马上又置为1,0电平能出来吗?就算这两句在定时中,可能也出不来方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