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赛灵思spartan-6的GPS自适应调零天线信号处理系统硬件设

楼主(2013-05-02):
针对GPS抗干扰问题,常用手段是在信号处理系统中采用自适应调零算法来实现抗干扰。结合该算法文中给出了一种信号处理系统的硬件实现方案。首先概述GPS自适应调零天线的系统结构,然后给出信号处理系统的硬件设计思路及其功能模块的实现,最后通过实测数据验证硬件模块可以满足自适应调零算法的要求。
GPS即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是一个由覆盖全球的24颗卫星组成的卫星系统,该系统可实现导航、定位、授时等功能。但GPS信号比较容易受敌方干扰,与之类似,未来我国的北斗二代卫星导航系统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研究GPS抗干扰系统对我国自身的卫星导航技术发展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针对项目需求和背景,结合抗干扰调零算法,先给出了数字调零天线的系统结构图,然后详细说明了信号处理系统及各个模块的功能与选型,最后通过测试数据验证了信号处理系统的硬件设计满足项目要求。
GPS抗干扰系统如采用数字调零天线,按信号输出形式分为射频输出和中频输出两种设计方案。由于当前大量投入使用的普通GPS卫星接收机未到淘汰年限,并且没有抗干扰功能。如果采用射频输出的抗干扰调零天线方案,可以在保持原有接收机结构条件下,仅替换射频端就可以实现接收机的抗干扰功能,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而最新开发的GPS接收机多采用数字调零中频输出方案,这种方案结构简单,实现难度低,质量稳定可靠。文中GPS抗干扰系统采用数字调零天线射频输出的方案,而中频输出方案则可通过修改射频输出方案来实现。
GPS数字调零天线主要包括射频模块和信号处理模块。射频模块负责信号的放大和频率转换以及接口一致性,其中在射频通道中包括上变频射频通道和下变频射频通道,下变频部分是把输入的L1频率信号变频到14MHz中频,而上变频部分是把中频信号变频到L1频率上去;信号处理模块负责实现抗干扰调零算法及数据传输。
1 信号处理系统硬件设计与实现
在信号处理系统硬件设计之前,需要明确信号处理系统的数据流向,首先由7路中频模拟信号进入信号处理系统,通过采样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然后经过下变频芯片把中频信号变为基带信号,电平转换后送给FPGA实现抗干扰调零算法,最后由FPGA发出信号经过电平转换和上变频,通过数模转换变成中频模拟信号送给射频模块。
1.1 信号处理器系统
信号处理器是信号处理系统中最重要的芯片,针对抗干扰调零算法运算量大,并要求输入数据同步的特点,一般有两种主流解决方案:(1)使用多片通用可编程DSP作为信号处理芯片。(2)使用高性能FPGA作为信号处理芯片。通用多片DSP处理器的优势在于软件容易修改且算法容易实现,而其硬件本身则没有太大的灵活性。多片DSP同时处理数据,对整个系统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到达信号处理器的7路信号,每一路都有16位数据和1位时钟,对于如此多的管脚要求,显然DSP很难与之无缝连接。如果使用FPGA方案,由于FPGA有丰富的通用I/O管脚,很容易做到无缝连接,并且在FPGA中使用状态机可以实现7路数据同步,满足算法对数据同步的要求,高性能的FPGA是在原有的高密度逻辑宏单元基础上嵌入了许多专用DSP硬件模块,又满足了算法对计算量的要求。
根据设计要求,为保证7路数据同步,需要使用FPGA给A/D模块、数字变频模块、D/A模块提供相同的时钟信号,这样做会消耗大量的FPGA全局时钟资源。如果加上算法在同一块FPGA中实现,就有可能产生时钟资源冲突,所以这次信号处理器使用主副FPGA的方式,主FPGA提供算法的实现,副FPGA向外设提供时钟信号和控制信号。这种方式将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如后续升级只需考虑修改主FPGA的算法,其余模块无需改变。
主FPGA处理数据的能力标志着一个系统的性能,因而系统采用Xilinx公司Virtex-6系列的XC6VLXT75T,它可以提供5616kB的内嵌块RAM,拥有多达288个DSP48E1,单端通用I/O有360个,可以实现高性能滤波以及其他数字信号处理功能。副FPGA主要提供时钟和控制信号,系统选择Xilinx公司Spartan-6系列的XC6Slx16,它可以提供2路CMT,以及576kB的RAM和232个用户I/O。
1.2 数字变频模块
数字变频一般有两种方法实现:一种是使用FPGA;另一种是使用专用变频芯片。利用FPGA实现变频器件具有灵活的特点,但数字变频设计计算量较大,会耗费大量的FPGA资源,如果抗干扰算法也使用较复杂的算法,就有可能产生资源冲突;当数据处理速率较高时,FPGA实现的性能远不如专用数字变频器件。
数字下变频包括数字解调,低通滤波等几个处理环节,利用NCO,FIR滤波器可以完成数字下变频;数字上变频恰好与之相反。由于变频芯片处理多路数据,所以选择GC5016作为专用数字变频器件,该器件是TI公司推出的宽频带4通道的可编程数字上/下变频转换器,提供150M sample·s-1时钟,具有杰出的3G性能、灵活的宽带数字滤波、多个输入与输出接口选项以及超低功耗。4个完全相同的处理通道能独立配置成上变频,下变频或者是两个上变频和两个下变频组合的通道。满足了设计对变频芯片的要求。
1.3 A/D模块
A/D器件的选择应该保证系统设计功能和性能的实现,主要应从4个方面考虑:(1)A/D速率的选择:输入到A/D的中频信号为16MHz,按照Nyquist采样定理,系统应该给A/D 32MHz的采样速率,但这个采样数据速率不能满足算法对数据量的需求,根据算法需求采样率应在60MHz以上。(2)采用分辨率较高的器件:A/D器件的分辨率主要取决于器件的转换位数和器件的信号输入范围,由此可见,分辨率越高A/D器件的信噪比就越高。根据加干扰GPS信号的动态范围较大的实际特点,需要选择16位或以上的A/D器件。(3)根据环境条件选择A/D转换芯片的环境参数。因项目对功耗不敏感,所以不作为选型主要因素。(4)根据接口特征选择合适的A/D芯片。由于上下变频器件种类较少,所以需要根据变频器件接口来选择A/D器件,保证A/D器件能和变频器件实现无缝连接。但需要考虑电平和编码方式等。
综上4个方面考虑,以及参考A/D公司资料,最终选择AD9460作为A/D转换器。AD9460具有79dB的信噪比,并且以130Msample·s-1的高速中频采样速率达到16位的精密度,AD9460以80Msample·s-1采样率工作时,其功耗为1.4W。
根据抗干扰调零算法的要求:7路中频模拟信号经过A/D后还应保证数据同步,为保证7路数据同步,使用副FPGA给7个A/D提供相同的时钟信号,在PCB上保证副FPGA到7个A/D芯片的时钟线为同样长,这样即可在硬件上保证数据同步。
1.4 D/A模块
数据经过算法处理后,输出经数字上变频还原成中频模拟信号,需要选择与之相适应的D/A转换芯片。选择D/A转换芯片时需要考虑3方面因素:(1)D/A的转换精度,在实际中D/A转换器会受到电路元件参数误差,基准电压不稳和运算放大器的零漂等因素影响,应采用精度较高的D/A转换器芯片。(2)对照上变频芯片输出数据的编码方式、数据位数以及速率等,选择D/A转换器芯片与之无缝连接,还应考虑D/A输出动态幅度是否可以满足射频端的要求。(3)根据环境条件选择A/D转换芯片的环境参数。
最终选择AD9747作为D/A转换芯片。AD9747是宽动态范围,双通道数模转换器,分辨率达到16bit,最高采样速率为250Msample·s-1,该转换器具有直接转换传输应用特性,可以和正交调制器进行无缝连接,标志着D/A器件转换精度的两个参数,DNL值为2LSB,INL值为4LSB满足了系统对D/A器件的要求。
2 测试信号处理系统
以上是信号处理系统硬件的详细设计过程,为验证信号处理模块硬件能够正常工作,首先用数字信号发生器给7路A/D加上频率16MHz,峰峰值1V,偏置为0.5V的正弦波,7路正弦波经过A/D采样,经下变频到达FPGA模块,再使用Xilinx公司提供的ChipScope观察7路信号的波形。图3和图4为其中两路使用ChipScope在FPGA中观察到的波形。
由图像观察可知,两路信号在幅值和相位上大体一致。信号之间的不同步是由于电路板固有因素造成,如布线、芯片之间的差异等。因为算法对数据同步有严格要求,所以对这两路信号做幅相校正。
做幅相校正后,两路信号完全重合,满足算法对数据同步的要求。同样,其余几路经过测试,与这两路情况相同。从而验证了从A/D模块到FPGA模块在硬件上满足设计要求。在FPCA中把任一路信号直通给上变频芯片,然后由D/A模块输出,用示波器观察会发现一个频率为16MHz的正弦波。这就验证了FGPA到D/A模块在硬件上也是满足设计要求的。
3 结束语
文中完成了数字调零天线信号处理系统的硬件设计,通过测试验证了硬件的正确性,能满足数字调零天线算法的要求。下一步工作:(1)与射频端进行对接,完成整个硬件系统的调试工作。(2)把数字抗干扰调零算法在FPGA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