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串口如何集成到一个串口输出

楼主(2013-05-02):
我制作了几块信号采集板,每个采集板采集的数据是通过RS232接口输出来的,每个采集板只有一个串口,现在我想把这几块采集板的串口输出数据再集成到一个串口上,然后让该串口与DTU(远程串口)连接,然后统一发送出去,使得远程可以实时显示这些数据。请问这几个串口如何集成到一个串口?每个采集板接27个传感器,我想的是通过串口将这几个采集板所有的传感器信息通过报文一条一条地发送出去。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
自己跟一下贴,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每个模块分一个地址啊?这样按地址来分。就可以了。

网友B:
修改软件,所有的板子串联,
定义好编码格式
1号板 带上直接的数据A 发给2号 2号在A上加上B 发给3号.................
最终的数据就是ABCDEFG......发给终端.
这个最简单,不用增加硬件,修改软件和布线方式

网友B:
另外一种
改串口为485总线,由主机 发命令 挨个上传数据

网友C:
简单的连接是不行的. 得有协议来支持, 解决数据碰撞问题.
推荐转换成 485 来做. 长距离并且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连接是不行的. 得有协议来支持, 解决数据碰撞问题.
推荐转换成 485 来做. 长距离并且稳定. ...

嗯,是啊,当时没有考虑清楚,谢谢!

网友D:
可以用fpga实现,n路数据输入,1路数据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fpga实现,n路数据输入,1路数据输出

FPGA真心没用过,不知道上手难不难,一般怎么开始学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围观学习。。

共同学习啊。

网友F:
想要不改原来的采集卡,就再做一块单片机板,综合所有分机数据,然后再一路数据输出,接口加232转485的电路。

网友G:
串口服务器

楼主(2013-06-03):
引用 网友F:
想要不改原来的采集卡,就再做一块单片机板,综合所有分机数据,然后再一路数据输出,接口加232转485的电路 ...

这样确实是个解决办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串口服务器

串口服务器会协调好数据之间的发送吗?会不会数据间发生冲突?如果每个串口的波特率不同,串口服务器能做到么?请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串口服务器会协调好数据之间的发送吗?会不会数据间发生冲突?如果每个串口的波特率不同,串口服务器能做 ...

串口服务器是把多串口变成以太网通信。从网络通信来看每个串口占一个TCP/IP端口。用同样的原理自然也可以做出多串口集成到一个串口上。无非是存储转发。另外要再加一层协议封装来区分不同的串口端。数据是否冲突要看你的处理器处理能力和缓冲大小。波特率不同的问题,主要是看扩展多串口的方式。

网友H:
最简单的是加1个232 485转换器,直接插在232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串口服务器是把多串口变成以太网通信。从网络通信来看每个串口占一个TCP/IP端口。用同样的原理自然也可以 ...

十分感谢,回答得很详细,以后有问题再请教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简单的是加1个232 485转换器,直接插在232口上。

232 485转换器一般不是1对1的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232 485转换器一般不是1对1的么?

你485是可以接在一起的啊亲~

网友I:
还可以采用串口扩展芯片,比如vk3214.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可以采用串口扩展芯片,比如vk3214.

这个芯片很强大,呵呵,感谢分享

网友J:
用485 然后地址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485是可以接在一起的啊亲~

嗯,我不理解的地方是485如何做到某一时刻与哪路485进行通讯,是不是通过制定通讯协议来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485 然后地址编码

是不是232也可以地址编码?232和485都是没有片选信号的,两种通讯方式本质上是不是很类似?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嗯,我不理解的地方是485如何做到某一时刻与哪路485进行通讯,是不是通过制定通讯协议来保证的? ...

485芯片是有控制功能的或者是通过协议,给485设备写上地址,根据地址连接设备

网友K:
楼主,对每个采集板加一个双穿口芯片,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485芯片是有控制功能的或者是通过协议,给485设备写上地址,根据地址连接设备 ...

嗯,明白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对每个采集板加一个双穿口芯片,不就可以了。

板子已经做好了,就想找到一种可以不动板子的办法

网友K:
引用 楼主:
板子已经做好了,就想找到一种可以不动板子的办法

信号采集板应该是独立的吧,他们对外有个RS232输出。我的意思是这个地方不动,额外增加一块PCB,这个PCB完成对各信号采集板的RS232通讯,然后在集中用串口发出去。这样是否可达到你的预期目的。如果可以,我再提供你详细的方案实施。另外,你最多接几个采集板?

网友J:
基本类似

网友L:
如果想不动板子,最好就是使用232转485了,改改协议就好了!

楼主(2013-07-06):
引用 网友K:
信号采集板应该是独立的吧,他们对外有个RS232输出。我的意思是这个地方不动,额外增加一块PCB,这个PCB ...

不好意思现在才回复,你说的方案应该是可行的,采集板最多就3块,请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485芯片是有控制功能的或者是通过协议,给485设备写上地址,根据地址连接设备 ...

给设备写上地址是不是需要用到modbus协议?

网友I:
引用 楼主:
给设备写上地址是不是需要用到modbus协议?

网友M(2017-02-16):
RS485是最好的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