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02):
怎么不恒流的??有木有考虑模拟版块吵翻天的Iq?
1A恒流用这种方式,不管是7085还是317都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恒流的??有木有考虑模拟版块吵翻天的Iq?
1A恒流用这种方式,不管是7085还是317都不合适... ...

谢谢版主,能不能给个好的建议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能不能给个好的建议呢。

用7805和317肯定是不合适的啦,这个电流太大了的!建议楼主直接改用开关芯片做,这样的话效率就提升很多了的!

网友C:
7805不是LDO吗 恒压的 啊

网友D:
功能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不合适,损耗大,发热严重,效率相当小,317还好些。

网友E:
感觉这个图可以,你怎么就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个图可以,你怎么就做不好。

我也感觉可以,但是仿真的时候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能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不合适,损耗大,发热严重,效率相当小,317还好些。 ...

谢谢,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能不能给个好的建议呢。

运放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搞吧

谢谢,已经用运放做了。

网友F:
C:\无标题.png你这是要5V/R16还是10V/R3?

网友F:
运放恒流源除了这个还有哪几种常用形式?

网友G:
用7805可以!…但必须加上大功率三极管等器件、别说100ma、10a都能做到!………遗憾的是:你不懂电路!恒流源慨念不清!…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网友H:
想简单点就用一个TL431就OK了

网友I(2013-06-07):
我发一个用7805加扩流三级管做的1A SORUCE恒流源。如果输入电压小于40V那运放的正电源就直接接过去了。三极管功耗大的话,需要多并联几个均流外加散热片和风扇。

网友J:
说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