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答,为什么有个vcc3.3

楼主(2013-05-02):
新手求解答...为什么有个vcc3.3m?
是用2个0R的电阻来做保险丝的吗?
然后,为啥有的电路接vcc3.3,有的接vcc3.3m?

网友A:
我猜:拆掉这2个0 ohm电阻,接入电流表可以测电流。但为什么用2个0 ohm电阻,因为耗电比较大吗?

网友B:
最好给出全部原理图或者这两个电源分别接在什么地方用,有可能是0欧电阻焊接或者不焊,切换不同电源供电

网友C:
VCC_3.3M应该是接模拟部分电源的,VCC3.3应该是接数字部分电源的,这两歌0欧姆电阻是用来隔离的。

网友D:
没有提供封装,没有全部的电路图,不好分析。
一般是做保护电路用,至于最大功率就看封装,0805一般是1/8W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CC_3.3M应该是接模拟部分电源的,VCC3.3应该是接数字部分电源的,这两歌0欧姆电阻是用来隔离的。 ...

隔离一般主要通过地来隔离,如果隔离的话应该是磁珠或者电感,不会是电阻。

网友E:
一般这两个电阻是设计预留的。为了防止这两个电源之间干扰,可以在实际电路中焊电感或磁性原件

网友F:
方便调试的吧

网友G:
数模隔离或者跳线用

网友H:
应该是方便调试   上点图   让大家看看

楼主:
哦,如各位朋友所说也就是说是为了应付极端条件是吗?

网友I:
还有一些运放之类的对电源纹波要求较高的,一般都会在电源端加退耦电容,也是保证电源的稳定性。 不能说是应付极端条件,这是设计一般都要考虑的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还有一些运放之类的对电源纹波要求较高的,一般都会在电源端加退耦电容,也是保证电源的稳定性。 不能说是 ...

最好还是更全面的原理图,比如VCC3.3m用在什么其他地方之类的,大家才好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隔离一般主要通过地来隔离,如果隔离的话应该是磁珠或者电感,不会是电阻。 ...

对呀,图是这么画的,但实际焊接时候想焊什么都可以啊,什么磁珠,什么共模电感,如果电源影响不大就焊个0欧呗;如果我还想给模拟部分断电,那我去掉这两个东西也不就好了。这问题也是,就给两vcc,谁知道是连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呀,图是这么画的,但实际焊接时候想焊什么都可以啊,什么磁珠,什么共模电感,如果电源影响不大就焊个0 ...

楼主很久没有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