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74hc244能用什么芯片代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02):
先说下为什么要替代?有什么地方不适合你用了?

网友B:
这本来就是一个N多厂家生产的标准芯片,需要什么替换?

网友C:
:D用245带呀。。。哈哈

网友D:
你这个问题太笼统了。
1.如果想用代替的芯片用在原电路上的话,没有兼容的芯片,只能老老实实用原来244芯片。
2.如果重新设计电路,74HC244上的OE1和OE2一直接地的话,可以代替的芯片很多:74HC245 、74HC645、74HC573等等,只要是8路缓冲器或收发器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