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MOSFET驱动电路IR2103和IRF3205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02):
这mos管设置了死区吗?

网友B:
竟然没有自举电容.
IR2103 的 HIN 和 LIN 分别控制才能实现死区控制.
IRF3205 这样功率的 MOSFET 还必须的控制好死区时间.

网友C:
死区电压设置的不合理   楼主   这个需要纠正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再帮你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