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辈】16位DA输出噪声测量

楼主(2013-05-02):
我用安捷伦示波器(200M带宽)测试16位双极性DA输出,输出电压约2.5V,示波器开启带宽限制,用的自带的探针,探针还不错,就是一个地线夹子、一个信号探针,用交流档,测出来峰峰值有100mV,太大了·····

小弟用的电路是ADI公司提供的典型电路,就是AD5546+基准源+运放,去耦电容用的不少。试图增加RC滤波,但是噪声依然很大。

求助各位前辈~~~~~是测量方法有问题还是电路有问题呢?

网友A:
检查示波器探针和地线夹子包围面积可能过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开关电源接入,再用线性稳压芯片稳压,这样会不会影响噪声? ...

会好一点,但若确实是示波器探头与地线夹环路包围面积太大引起的,使用二级稳压并不能根本上解决。
如果确实是示波器探头与地线夹环路包围面积太大引起的,说明你的电磁环境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好一点,但若确实是示波器探头与地线夹环路包围面积太大引起的,使用二级稳压并不能根本上解决。
如果 ...

我减小了地环面积,峰峰值减小到原来10分之一。而且尖峰的频率大概几十KHz,应该就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好一点,但若确实是示波器探头与地线夹环路包围面积太大引起的,使用二级稳压并不能根本上解决。
如果 ...

而且还有个问题是,我把Jtag插上,纹波噪声会减小····好奇怪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减小了地环面积,峰峰值减小到原来10分之一。而且尖峰的频率大概几十KHz,应该就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

如果确定是示波器探头与地线夹环路包围面积太大,那就不是电路本身的问题,而是测量引起的噪声。可以把探头帽、地线夹子拔掉,地线用一段焊锡绕几圈引出做地线,重新测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是示波器探头与地线夹环路包围面积太大,那就不是电路本身的问题,而是测量引起的噪声。可以把探 ...

有经验~~~
我以前都是用同轴电缆作一个线,内部铜线和地线直接焊道电路板上

网友D:
电路供电系统是如何做的?感觉供电开关电源地和示波器地(220V保护地)之间出现环流了。将开关电源地和220V保护地连接看看。至少这时候jtag对噪声影响不大了。

网友D:
如果开关电源是隔离输出的,就会出现地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