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解释等值盐密在线监测技术概念

楼主(2013-05-02):
现在接触到高压线路在线检测,看着资料的,其中有讲到“等值盐密在线监测”技术的,不知所悠然,想请教各位打下了,谢谢!

网友A:
电力部门或变电所的自然污秽等值附盐密度(简称盐密),是用一定量的蒸馏水清洗绝缘子表面的污秽,然后测量该清洗液的电导,并以在相同水量中产生相同电导的氯化钠数量的多少作为该绝缘子的等值盐量,最后除以被清洗的表面面积即为等值附盐密度,简称等值盐密

网友A:
英文名称:equivalent salt deposit density,ESDD 定义:外绝缘单位表面积上的等值盐量。是表征电气设备外绝缘污秽程度的等价参数。

网友B:
分享一个这方面的资料给大家了

网友B:
找的文件太大了,给个链接的http://wenku.baidu.com/view/b6513ad850e2524de5187e57.html

网友C:
跟着楼上两位的了解下这些知识的了。。

楼主(2013-09-28):
好了,我也结贴的了,谢谢各位的大力支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了,我也结贴的了,谢谢各位的大力支持的

这个帖子的有些专业性了,知识点比较专业,一般人没见过的就不好回答了啊

网友D:
晚上看到这个话题的,最近的也刚好遇到,来学习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