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电阻测量的问题

楼主(2013-05-02):
RT  测量一个小电阻  1-5Ω   但电阻上不能有电流通过  请问下大家 有什么办法可以测量吗
      测量的电阻值还要被单片机采集到

网友A:
没有电流流过,相信无解.电桥可否?

网友B:
第一次见到,看来还要多加学习才是……

网友C:
目前想不到,pa也是电流啊。
如果是色环的,你装个相机,拍下照,通过软件识别颜色,算出来。

你很幽默

网友D:
很奇怪为什么不允许电流通过?那这个电阻有什么用途呢?

不允许电流通过应该测不了电阻值,是不是只允许交流通过,不允许直流分量?

网友E:
这个有点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目前想不到,pa也是电流啊。
如果是色环的,你装个相机,拍下照,通过软件识别颜色,算出来。 ...

没有了。
我公司很多产品就是图相识别的,另外颜色测试,CCD等都是高利润行业。

网友F:
电阻就是要被用的,用的时候就是要通电流。
是不是允许通过的电流比较小?那样只能用纳伏放大器来放大微弱信号,或者用交流电流馈入,进行交流放大。

网友G:
详细说一下你的电流。是完全没有,还是要很小。
有办法可以在没有直流电流流过的情况下测量出阻值(是量出,不是读色环读出),但是有交流信号流过。

楼主:
是电流要求很小  目的是要测试一个火工品带线束一起的电阻,如果通过的电流太大的话 怕把火工品给点着咯
     没说的很明白  不好意思了

网友H:
求积分求积分求积分求积分求积分求积分求积分求积分求积分求积分

网友I(2013-11-24):
应该需要分压式?

网友J:
没有电流的话,估计地球人做不到

网友K:
电流要多小?精度要多高?
nA级别的应该能用常规方法检测。

网友L:
这个我倒是真知道。实际是电流要足够小,电压要足够弱。电流大了就爆炸了。楼主估计是研究所里面的新人。

网友M:
这个问题。。

网友N:
是没电流通过还是小电流。你这个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