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220V输出电压只有7.5v

楼主:
模仿了一个开关电源,电路如图所示,电路没错,元件器都是完好的,24V开关电源,但是输出只有7.5V,开关管Q1 Q2电压分压值一个是300左右,另一个只有30v左右,上电时电源还有吱吱的响声。但是R45 R46 、C8 C9    分压正确,各为160v左右,芯片各脚电压都不正确,但是电路没问题,想不通什么原因。大家帮忙分析你下啊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2013-05-03):
没问题能不正确

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B:
基本上有图和无图木有区别
只能自查了

网友C:
应该是被某些器件拉低了

网友D:
前段时间也做个开关电源,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你看看开关电源ic是否工作在跳跃模式,变压器是否正确,我的前几个问题就是变压器所致的

楼主:
谢谢大家,都不是。是芯片的问题,芯片KA7500B也分不同的型号吗,芯片上除了标KA7500B外 还标的AC36AA,不同的KA7500B标的不一样,这个怎么理解?要么就是新买的芯片坏了,换上芯片后能够够输出24V,但是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输出端短路后保险丝直接烧断,没有起到保护的作用,求分析其原因!!

网友E:
保险丝起到的作用就是直接烧断,保护主要部分

网友F:
会不会反馈没有作用。

网友G:
你这个问题:我在考滤是否收费!……告不告诉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问题:我在考滤是否收费!……告不告诉你呢???…

大神....求教!!

网友H:
这图光溜溜的,怎么给你分析哦!

网友H:
最好是把图整理好,贴上数据。

网友G:
我办公屋〔十二楼、十三楼〕发言人巳回复!…

网友G:
说另一个问题:短路保护电路分关断型和过流型两种;看不见图:只能猜了!…如过流型:它的特点是大电流时才能维持电路动作!而保险丝的熔断电流与大电流相近,你会判断是什么结果注:这是免费的技术知咨解答!哈…

楼主(点评):
牛逼...可问题是新买的芯片质量不行,换了个好的 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