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PHY芯片直连心得(不使用变压器)

楼主(2013-05-03):
我想很多人都考虑过,当同一块板卡上的两块网口PHY芯片对连的时候,能不能省略两个网络变压器而直接对连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不过我实际操作过后,发现里面还是有很多陷阱,现在给大家一一道来。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网口PHY芯片对于TX与RX的驱动方式有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之分。最简单的一个识别方式就是看其推荐原理图,如果网络变压器的中心抽头需要提供一个VCC(3.3V、2.5V等等,下同)电源的就是电压驱动,如果是直接加一个对地电容就可以的就是电流驱动。
现在我们来精简电路。(由于两块PHY芯片靠的很近,故在此不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如果情况不同,请自行考虑,下同)
最原始的情形就是使用两个网络变压器,然后TX与TX交叉连接,也就是正常的连接方式。

先精简成如上图所示的情况,使用一个1CT:1CT的普通变压器,这种方式其实没有经过实质性的改变,所以一定是可行的(没有验证过),但既然是要精简了就得精简到底,所以这种方式估计没什么人会愿意使用。

再精简成最实用的情况,如上图所示,使用电容隔离,加入偏置电流。
其中连接千兆PHY时,电容取值0.01uF,百兆PHY时,电容取值0.1uF,网上有一个图使用的是10uF的电容,我觉得太大了。
其中电阻我实测时使用的是49.9ohm,取值的原则应该是考虑其驱动能力以及阻抗匹配的要求。(我认为此处应该使用电感更为合理,但是我没有合适的,所以没有测过,我实测了一个60ohm 500mA的磁珠,不通,示波器观察波形发现信号幅度过小,网上有一个图使用的是30ohm的电阻,我觉得还是49.9ohm更为合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不同的方案
有人可能会问,能再精简一下么?
我的答案是看情况。
1、如果你使用的PHY芯片的中心抽头电压VCC一致的话(对于电压驱动型PHY),可以省略电容,TX与RX直连即可,电阻也可以节省一半。
特别注意:万一VCC电压不一致的话,连接失败事小,烧芯片事大,所以注意确认。
2、如果你使用的是电流驱动型PHY的话,连接到中心抽头的电阻也可省略,因为本来就不需要嘛,呵呵。

最后总结一下:如果你使用的是电流驱动型PHY,TX与RX交叉连接即可,如果你使用的是电压驱动型PHY,必须给TX与RX提供一个偏置电压,如果两块PHY芯片的偏置电压不一致,中间需用电容隔开。

后话:以前有一位网友在这个版块问了一个相同的问题,我当时的回答多有不完整之处,故有此一文。

网友A:
如果两个phy是一样的,TX,RX直接连接,用50欧(49.9,51都可以)接到VCC就可以了,电容都不要了,每条线只需要1个电阻。

是的,这就是我说的精简1的情形

网友B:
第一次听说网络变压器的驱动方式分 电流型 电压型,长见识了

网友C:
千兆网络都成了板上通信了,LZ做的啥高级货啊。

网友D:
请教楼主,如图用变压器的时候图中两个50欧电阻没有连接到1.8V,1.8V只加在变压器中心抽头上,简化的时候需不需要将两个50欧电阻连接到1.8V?多谢!

网友D:
是不是用变压器的时候,驱动电压是通过变压器中心抽头提供,现在省掉了变压器,就要将电阻接到VCC,通过电阻提供驱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用变压器的时候,驱动电压是通过变压器中心抽头提供,现在省掉了变压器,就要将电阻接到VCC,通过电 ...

是的

乱搞,网络变压器是用来阻断来自长长的双绞线上的共模干扰的,你这么一玩,附近打个雷,芯片就挂掉了。

网友E:
中心抽头的驱动电压不一样,上拉电阻阻值不一样,不是都是51欧姆。我试了一下RTL8305SC与W5200相连,RTL8305的驱动电压时1.8V,我用51欧姆上拉时,不通,后来改为25欧姆,就通了,不过仅仅做了实验,实际应用中效果怎样还得观察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心抽头的驱动电压不一样,上拉电阻阻值不一样,不是都是51欧姆。我试了一下RTL8305SC与W5200相连,RTL830 ...

是的,中心抽头的电压越低,电阻必须越小,用示波器可以看到电阻大了之后,信号的幅度明显下降了。
所以我在上面才说理论上应该使用电感更合理,可是我没条件测试。建议你试试。
顺便说一句,你提供的文档真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中心抽头的电压越低,电阻必须越小,用示波器可以看到电阻大了之后,信号的幅度明显下降了。
所以我 ...

:victory:

网友F(2013-06-14):
理论上,不用其实也可以。但在实际过程中,有的时候会存在问题。网络变压器有3个作用:欧姆阻抗匹配,滤波,防高压静电(防雷)。

网友G(2013-08-07):
引用 网友E:
中心抽头的驱动电压不一样,上拉电阻阻值不一样,不是都是51欧姆。我试了一下RTL8305SC与W5200相连,RTL830 ...

现在用RTL8305N与LM3S6911进行PHY TO PHY通讯,用10nF,49.9R,偶尔可以通讯,一直找不到原因,求指导

网友E:
你把上拉电阻减小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把上拉电阻减小试试

RTL8305N的电压是1V8,电阻改为了27R,LM3S6911端没有变,还是能不建立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用RTL8305N与LM3S6911进行PHY TO PHY通讯,用10nF,49.9R,偶尔可以通讯,一直找不到原因,求指导 ...

100M的话10nF小了,改成0.1uF试试

另外: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最好排除一下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连线太长等),可能问题和PHY TO PHY通讯没关系也不一定。这种连接方式很成熟,没有什么难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100M的话10nF小了,改成0.1uF试试

另外: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最好排除一下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连线 ...

我的RTL8305N是1.8V,LM3S6911是3V3,是不是需要把LM3S6911端的电阻调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RTL8305N是1.8V,LM3S6911是3V3,是不是需要把LM3S6911端的电阻调大一些

理论上1.8V的在30欧左右,3.3V在50欧左右,不必太精确,我做过88E1116的电压是1.8V用50欧一样好用。
如果不太确定的话最好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和使用变压器的情况做一个对比,波形基本差不多即可。

网友H(2013-09-27):
如果一个PHY芯片是电压驱动,一个是PHY电路驱动,那么它们俩个芯片不用变压器怎么直接连接呢

视做两个电压驱动即可

网友H:
现在有个这样的项目,一个PHY芯片是电压驱动,一个16**换机芯片电流驱动,那么它们俩个芯片不用变压器怎么直接连接呢。我试过这样的接法,PHY这边的差分我用49.9r上啦,交换机的差分没处理,芯片之间用100nf电容隔离,通过打印信息看到每次都是连接100M半双工,而且也PING不同,实际要100m全双工才正常的。不知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I:
帖子太精彩了,又对网络变压器的和网络phy的使用加深理解,多谢楼主!!!我再去研究下

网友I:
网口PHY芯片对于TX与RX的驱动方式有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之分
我有个问题,我看IP101A的数据手册怎么没讲是什么驱动方式?
PHY芯片UTP口驱动类型,这个UTP口是什么意思?
还有问题是网络变压器是如何加强对直流信号的耦合的?

网友J:
学习了啊...以前只是大概懂,没楼主整那么详细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如图用变压器的时候图中两个50欧电阻没有连接到1.8V,1.8V只加在变压器中心抽头上,简化的时候 ...

不需要,两颗50欧姆,为100欧姆的差分阻抗匹配,那个电容为共模提供回路用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千兆网络都成了板上通信了,LZ做的啥高级货啊。

我也觉得LZ真是碉堡了。。。杀**用牛刀。

网友M(2013-11-18):
做个记号先

网友N:
好好看了一遍,也查了一些资料,还有一点不够明白:
跟PHY差分线相连的两个50欧电阻,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有人说是做阻抗匹配的,那请问是哪一段出现了阻抗不匹配问题,有人说是为了匹配双绞线,我觉得难以理解,双绞线还在变压器的另一侧呢。。。看了这篇帖子,似乎更多作用的是为了驱动。
求大伙儿给解释解释呀

网友O(2014-02-18):
研究的很深入,华为的接口电路设计中有以太网的参考电路

网友P:
顶楼主,只采用参考电路,还没去深究 楼主说的问题

网友Q(2014-06-26):
真是好帖子,顶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理论上1.8V的在30欧左右,3.3V在50欧左右,不必太精确,我做过88E1116的电压是1.8V用50欧一样好用。
如果 ...

请问如果两端的PHY,一个是电流驱动一个是电压驱动,直连时应该注意什么?

多谢!

网友R:
RJ45口不带网络变压器的,PHY芯片到RJ45一定要加网络变压器啊。亲身的项目经历,心有余悸

网友S:
采用楼主的办法,亲身试验了一下。我用的是BCM5325(switch)的UTP口和DM9000的UTP口对接,视做两个电压驱动PHY相连,无法ping通,电阻使用51欧,隔直电容0.1uf。后来使用最原始的变压器隔离能够正常ping通。所以这个方法也不是百分之百可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T(2015-09-02):
逻辑事理非常清晰,其实这种情况的考虑还可以进一步推广:如背板结构如何搭建?高干扰情况如何搭建?高速串行方案如何搭建等等

网友T:
引用 网友E:
中心抽头的驱动电压不一样,上拉电阻阻值不一样,不是都是51欧姆。我试了一下RTL8305SC与W5200相连,RTL830 ...

附件不能下载了,能不能重新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U:
遇到这个问题了,PYH芯片的厂家强烈建议不这么干

网友R:
不要忽略的另外两个重要的作用,一,可以增强信号,使其传输距离更远;二,使芯片端与外部隔离,抗干扰能力大大增强
还要看自己的应用场景,是否能省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T:
附件不能下载了,能不能重新上传一下,谢谢!

已发

网友V:
有人能给个实验成功的文件参考一线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H:
如果一个PHY芯片是电压驱动,一个是PHY电路驱动,那么它们俩个芯片不用变压器怎么直接连接呢 ...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能给个参考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好看了一遍,也查了一些资料,还有一点不够明白:
跟PHY差分线相连的两个50欧电阻,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 ...

对于这个问题困扰我太久了,问了好多所谓的经验丰富工程师都没有叙述清楚,请问您有答案了么?

网友W:
观此文有大收获

网友R(2015-11-11):
楼主,问一下,如果两个PHY, 一个是电流驱动型,另一个是电压驱动型的。 那中间改怎么调整呢?
是电流驱动型,TX,RX不用上拉偏置,中间一样接电容, 右侧电压驱动型的,TX,RX上加上拉偏置电阻吗??

网友X(2015-12-30):
PHY2PHy 已经试通,  正在试MAC2MAC

网友Y(2016-06-13):
你好,我使用88E1111的PHY芯片,然后接RJ45接口。PHY硬件配置都在PCB上连好。但是,上电后,插上网线与计算机连接,却连不上,网口灯也不亮。请问这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T(2016-08-05):
引用 网友Y:
你好,我使用88E1111的PHY芯片,然后接RJ45接口。PHY硬件配置都在PCB上连好。但是,上电后,插上网线与计算 ...

1、auto-cross是否配置;
2、RJ45是否带网口变压器,如果带,请查88E1111资料,看和网口变压器如何连接;
3、查看auto-negotiation是否配置
4、最好读一下PHY的寄存器,看看都是什么状态

网友T:
引用 网友R:
楼主,问一下,如果两个PHY, 一个是电流驱动型,另一个是电压驱动型的。 那中间改怎么调整呢?
是电流驱 ...

我试着回答一下吧!
电流和电压本质区别是对信号的驱动,因此,最终都需要符合TR的接收容限,因此:
1、加0.1u的电容作为AC耦合;
2、电压驱动侧,偏置电阻选择,还是依据芯片datasheet的电气规格,推荐49.9Ω,偏置电压:3.3VDC

网友Z(2016-12-28):
引用 网友R:
楼主,问一下,如果两个PHY, 一个是电流驱动型,另一个是电压驱动型的。 那中间改怎么调整呢?
是电流驱 ...

同问

网友Z:
引用 网友O:
研究的很深入,华为的接口电路设计中有以太网的参考电路

您好,华为的接口电路设计能发一份吗?小弟刚毕业进入工作就遇到这种需求,还请帮忙

网友AA(2017-03-21):
引用 网友T:
我试着回答一下吧!
电流和电压本质区别是对信号的驱动,因此,最终都需要符合TR的接收容限,因此:
1、 ...

上拉电阻要根据需要的dc电压计算吧,3.3V时50ohm,此时TX 直流电平大概2.3V

网友AA:
引用 网友R:
不要忽略的另外两个重要的作用,一,可以增强信号,使其传输距离更远;二,使芯片端与外部隔离,抗干扰能力大大 ...

说的对,一般机器内部连接可以直接用电容耦合,外部连接还是用变压器耦合

网友AB:
请问您有解决电流驱动和电压驱动的PHY互连吗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请问您有解决电流驱动和电压驱动的PHY互连吗

我没太看懂你什么意思

网友AC(2019-11-01):
直接RMII口互联行吗?
RXD0<------------>TXD0
RXD1<------------>TXD1
。。。。。。。。。。。。。。。

网友AD(2020-05-21):
首先,电压型和电流型就写反了,中间抽头有电压源的是才是电流型,通过中间抽头提供电流。

网友AE(2024-07-18):
引用 网友AD:
首先,电压型和电流型就写反了,中间抽头有电压源的是才是电流型,通过中间抽头提供电流。 ...

这个帖子出来几年了,只有你把电流型和电压型驱动说对。因为这个所谓电压型还是电流型驱动,驱动的时PHY内部,根据PHY内部需要电流驱动还是电压驱动来决定的。加了电压是产生了额外的驱动电流,所以是电流型。不加电压,就是几乎一比一电压到PHY内部,所以是电压型。

网友AF(2025-07-10):
我想问一下W5500和RTL8305NB的直连有人成功过吗

网友AG: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个phy是一样的,TX,RX直接连接,用50欧(49.9,51都可以)接到VCC就可以了,电容都不要了,每条线只需 ...

这样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