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问这个体积大小的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型号?

楼主(2013-05-03):
这个是在其他的电子论坛发现的,21高手牛人多,先来请教。
下图插座的控制电源假设是5V供电,那用什么型号或者电路变出来这个体积的电源呢??220V变5V的!
想自己弄个wifi模块加MCU做一个!,本人菜鸟,想知道具体的型号的变压器,主要是看中了这个小体积!!

网友A:
高频变压器。。。

网友A:
没有型号  每个人设计的都不一样

网友B:
市面上大把的5V1A 电源即可
这个东西没市场,太贵,玩玩还行.

网友C:
这个用电源用非隔离的就行,用6*8的工字电感直接buck过这种模块

网友D:
体积小、频率要高!一般铁氧体磁通量做不到!我们是硒土大国、小屄日本对我们封锁技术!他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