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编译后出现Target not created的提示怎么回事?求解答!!!

楼主(2013-05-03):
keil软件总出现Target not created的提示,小弟初学,求指教!!!

网友A:
编译链接时没有生成正确的目标文件
可以贴出错误信息以具体分析

网友B:
可能是2K代码长度限制,没注册,或者换存储容量大点的MCU

网友C:
有错误怎么可能编译成功呢?还有那么多的警告,先把那些给解决了吧

网友D:
我是菜鸟看不懂

网友A:
代码从网页拷过来的?编码错误了...
建议手动敲进去

网友E:
有些变量未使用;
有些函数未定义;
有些行中有中文字符;

网友F:
就是有错误,先把错误改过来才能创建

网友:
改错误的,警告的也要注意!好多。。。。

网友G:
有错误,没办法。

网友H:
先把错误排除

网友I:
多了些字符,标号之类的

网友J(2014-04-16):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呀,不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