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 測試問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03):
隔空放电,即适用于板级,也适用于成品。只要肉眼可见的缝隙(不一定要看得见金属部份),都要打隔空,放电针能接触的金属端子则打接触。

楼主:
感謝 PowerAnts 老師的回覆,LCD 面板表面有防護絕緣外殼(手指經常觸碰)但沒有縫隙,也沒有金屬端子,是否就不用測試ESD了呢?謝謝。

网友B:
外露金属打接触,其他都打空气(不管看不看得到缝隙全部用连续空气放电扫一遍)

网友C:
应该做空气放电的,显示屏在使用中可能被接触到

网友C:
空气放电和接触放电与你的产品有关,板级与整系统都需要进行测试

楼主:
您是說元件焊接好的 PCB 和組裝整機后都要做ESD測試嗎?

网友D:
通俗的说,你设计的产品,电路板需要装外壳保护吧,空气放电的意思是在你将电路板装进外壳密封后,对外壳放电,主要是检查你这个产品外壳的密封性 对你的电路板会不会有影响,当外壳密封不好的时候,外部放电有可能会通过空气打入你的电路板上造成IC 或者是其他元器件的损坏。 这个实验的好坏 跟你的 外壳密封性设计的质量 及 你的电路板设计对电荷的泄放做的好不好有关系()

网友E:
LCD显示频具有一系列的附件端口,包括VGA、DVI、S-Video等。这些端口都需要满足IEC61000-4-2要求。

网友E:
IEC:  空气放电 15KV  接触 8KV
JEDEC:  HBM 8KV  MM 2KV
JEDEC的ESD标准是器件级标准,IEC标准是系统级标准。器件级标准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在器件的handling过程中 (生产,运输,封装等等)不被ESD损坏。当然毕竟生产的环境还是可控的,所以相对来说需要IC或者器件能达到的ESD level较低。不同的模型,像HBM MM CDM只不过是模拟不同的放电情况。HBM 和MM主要是由于过流,造成器件损坏。至于IEC标准,在用户环境里,可以碰到的ESD放电有可能很强,所以一般规定系统必须最少有8kV. 8kV的系统放电,第二个峰值电流大概16A,远远高于2kV HBM的1A。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IEC要远远严格与JEDEC。但是IEC在标准里只规定了如何对系统进行测试,并没有规定如何对器件进行测试。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的指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