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0配置3.6M时钟

楼主(2013-05-03):
我用这个IC配置3.6M的USART3_CK的时钟怎么配置不成功?不支持3.6M的时钟?这个IC的主频是24Mhz,请版主帮我看下,这个IC 能不能实现这个时钟频率。

网友A:
3.6M的USART3_CK的时钟,3.6M是指USART3的输入时钟,还是USART3的波特率?

楼主:
3.6M是指USART3的输入时钟,我这个是读智能卡的

网友A:
用3.6M或者7.2M的晶振,应该能满足要求。

楼主:
用3.6M或者7.2M的晶振,应该能满足要求。这个确实可以,我想省掉一个晶振,实在不行我就采用你说的方法

网友A:
智能卡不算熟悉,但了解过一阵。印象里,智能卡的时钟在4M左右就行了,如果是这样,不必强求准确的3.6M

楼主:
好的  我先试试看,谢谢你的热心回复

网友B:
需要改系统参数的,默认时钟是8M在系统头文件中

网友C:
用3.6M或者7.2M的晶振, 是可行的. 通过 PLL 提升 CPU 的频率, 分频成 3.6M 的 PCLKx 的时钟.
另外, 高频率的 PCLKx 也可以通过 GTPR  的 PSC 分频 (这个好象手册讲得不是很明确, 可以测试一下)

还有, STM32 的 USART 有专门的智能卡接口功能, 建议可以仔细了解一下.

网友D:
使用3.6M或者7.2M的晶振   尝试一下   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