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获取LWIP的连接链表,连接成功的所有链接

楼主(2013-05-03):
   STM32做服务器,接受连接。怎么向所有的连接都反馈相同的数据,怎么获取所有的连接链表?
谢谢!

网友A:
by the way,你的lwip编译完了ram多大?stm32够用吗?

楼主:
这个看lwip的配置文件,我的配置下来,LWIP占了30K左右,还是够用的。

网友B:
    查服务器端的所有连接,不符合Server/Client结构的。
    正确的做法是:客户端定期发某个请求,服务器在请求的应答中,返回你的数据。如果这个数据是个全局变量,就达到了你的目的。

网友B:
    顺便说一句:lz不懂TCP/IP编程,也不懂通信。

网友C:
这个是基本的TCP吧,别问了,回家看书去

楼主:
  目前确实不咋清楚,刚刚接触这个东西。
  STM32上做服务器,接受上位机的连接,现在是想STM32服务器向所有客服端都反馈相同的数据。
  主要是用来配合客服端的测试,简单的通过一个PCB数组来保存所有的TCP连接,然后向所有的连接反馈相同的数据。
  感觉这个方法相当的笨,所有才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