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03):
对直流(供电电压)来说,近似相同。

网友B:
什么样的场合需要如此多的滤波呢?为何只有大的滤波电容而不采用小的陶瓷电容呢?貌似小的陶瓷电容对滤波有帮助。

网友C:
应该是电源去耦的,在PCB板上应该在每个IC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这是某电子设备电路电源的一部分。
如果是的话,各电容并联于各芯片,目的是电源去耦,即避免各芯片 ...

谢谢

网友D:
这是电源滤波,应用很广泛很普通的电路

网友E:
应用很广的应该是大电容配合小电容吧,这样的电路还是第一次见到,看来孤陋寡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