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C4100和PSOC4200有何区别?

楼主(2013-05-03):
看到PSOC4有两个系列,他们区别大吗?

网友A:
楼上给的图一目了然呀

网友B:
很明显4200比4100性能优越多了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4200比4100性能优越多了呀…………

一分钱一分货呀
4100 比 4200 便宜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呀
4100 比 4200 便宜一些

呵呵……那倒也是,根据需求选择吧,4100可以完成任务的,就不会用4200了,

网友A:
4200相对而言价格也还是不错的

楼主(2013-06-07):
知道了,谢谢。回头下个datasheet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