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电阻r4、r5标的0,电阻是几欧姆?

楼主(2013-05-03):
(图片)

网友A:
0欧姆。。。有这种电阻,一般就是为了今后如果有问题可以更换限流电阻,或者设计的时候不知道阻值的。。简单来说,现在pcb上占个坑儿而已,个人理解

网友B:
标0就是0欧

网友C:
一般为了预留给位置,便于以后方便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