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这种情况,请坛友推荐个运放

楼主(2013-05-03):
现在要做一款类似手机的手持仪器,去检测工业现场的一个直流信号大小并记录。此信号为一电流源流经一个导体而产生的压降,一般几mv,我想用运放放大后送入单片机AD口处理,请坛友推荐个合适的运放,谢谢。

网友A:
看你放大到多少?几mv放大到几v运放好多的。。而且看看供电能多少,单端还是双端,有没有负值等,ad的吧

楼主:
放大到3.3V以内,给单片机AD口的,最好是单端的,供电也是3.3V,给推荐个常用的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放大到多少?几mv放大到几v运放好多的。。而且看看供电能多少,单端还是双端,有没有负值等,ad的吧 ...

放大到3.3V以内,给单片机AD口的,最好是单端的,供电也是3.3V,给推荐个常用的吧,谢谢。

网友A:
http://www.analog.com/zh/all-operational-amplifiers-op-amps/operational-amplifiers-op-amps/products/index.html   去adi的网站找找吧,可以给他们技术支持,他们会帮你选型的,因为每个应用都不一样,让他们给你选个最合适的

网友B:
几mV的信号,看楼主对精度的要求,可选的运放比较多,比如uV级offset的AD8551、SGM8551,最大20uV的失调电压,还有最大100uV失调电压的SGM8581,应该足够用了,如果精度要求不高,还可以用SGM8925,最大0.6mV的输入失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mV的信号,看楼主对精度的要求,可选的运放比较多,比如uV级offset的AD8551、SGM8551,最大20uV的失调电 ...

你说的SGM是圣邦微的片子吧,那像我这种信号采用直接同相放大处理好,还是差分放大处理比较好呢?

网友B:
这种一般都是采用差分输入方式。
SGM是圣邦微芯片的前缀,是国内屈指可数的能做各类高性能运放的公司

网友C:
要选低功耗的吧

网友D:
ADI确实很多选择,而且技术文档很详细。AD选用差分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都是采用差分输入方式。
SGM是圣邦微芯片的前缀,是国内屈指可数的能做各类高性能运放的公司 ...

差分有两种,一种是单运放差分,一种是三运放组成的仪表差分放大,用哪种好呢?而且用仪表差分的话,貌似得用双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I确实很多选择,而且技术文档很详细。AD选用差分比较好……

谢谢回复,差分有两种,一种是单运放差分,一种是三运放组成的仪表差分放大,用哪种好呢?而且用仪表差分的话,貌似得用双电源吧?

网友E:
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B:
单运放差分输入就够用了,差分输入的仪表放大器价格相比要贵多了。
这些运放的功耗都不大,向SGM8925最大功耗不超过13.5uA,SGM8551/8581也都是400多uA(Typ)的功耗。

网友D:
楼上说的清楚了,选用单运放差分即可,只是要设置好共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