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nFAT的移植与应用] PTC在小家电保护中的应用特点

楼主(2013-05-03):
在以豆浆机、搅拌机、打蛋机等为代表的小家电中,为避免遭遇“难啃”的大块头引起电机堵转从而烧毁电机等,设计工程师通常会设计温度或过流保护措施,常用的有:1次性过流保护、可恢复温度保护(也叫双金属片温控器),如今也使用PTC做堵转保护。

当电机发生堵转时,流过电枢的电流将是电机正常工作电流的数倍,通常至少可达到4倍~5倍或更高,如此大的电流流过电机的电枢,将引起电机整体温度急剧上升,导致电气绝缘性能显著下降,最后引起转子或定子绕组漆包线的绝缘层融化,引起电机短路燃烧等危险的现象发生。

由于电机在启动时,为了克服摩擦力矩,瞬间的工作电流会比较大,而完成启动后,在没有发生堵转的情况下,工作电流将是一个恒定的值,由于1次保险丝在其额定工作电流2倍时,就会迅速动作,表现为烧断,呈现开路,导致电机启动失败,故早期使用1次性做为电机的过流保护时,为了克服1次性保险的这个缺点,通常会选的1次性保险丝的额定工作电流会远大于电机的正常工作电流,这样虽然避免了电机启动瞬间的误保护问题,但若是电机发生了堵转或过热现象时,会导致保护不及时,影响保护效果。

若选用双金属温控器作为电机的堵转或是过热保护,电机启动瞬间的冲击电流在没有转化为电机整机的热量之前,双金属温控器将不会动作,虽然可以有效地避免选用1次性保险丝的弊端,但双金属温控器的安装位置非常的讲究,需要将温控器紧贴电机的定子或励磁绕组,否则,若电机发生堵转,虽然电枢的实际温度已高于允许值,但因为热量传导的不及时,或是热量传导给温控器的量不够,不足以引起温控器动作,将会导致保护效果大打折扣。

双金属温控器作为小家电的堵转保护,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若温控器动作了,切断了电机的供电,此刻电机会停止运转,于是不再发热,随着电机整体热量的散发,温控器将会自动恢复导通,电机将会再次恢复旋转,若此刻用户正好在清理刀片,那么自动恢复且高速旋转的刀片,将会导致用户受到伤害!

若使用PTC作为电机的堵转保护,将有效地避免上述问题,首先PTC作为高分子材料的可恢复保险丝,内部是依靠焦耳定律Q=I郭2HRUT动作,可见其内部产生的热量与流过的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当电流增加一点,内部的热量将以电流的平方的关系急剧增加;电机启动瞬间的大电流冲击,由于积聚的热量不足以引起PTC动作,故不会发生误保护;一旦电机发生了堵转,由于堵转的电流是数倍于正常工作电流,PTC只要流过的电流是正常工作电流的2倍即可启动保护,而此刻电机的整体温度往往并没有升起来,避免了高温对电机的冲击!PTC启动保护后,需要人工干预断电,令PTC热量散发后即可恢复到出厂的低阻值状态,若没有切断电流,PTC将一直有一个小的残余电流流过维持PTC为高阻值,即使此刻用户正在带电清理搅拌机的刀片,也确保电机不会旋转,从而保护了用户的人身安全,这事PTC用于这类小家电保护的最大亮点!

由于PTC不分极性,只要串联在负载回路中即可,不受空间的限制,安装位置极其灵活方便,故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客户的认可。

万瑞和公司专业生产的“万和”牌自复位过流保护器(WH)系列产品,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国际国内的下列产品之中:家电产品、通讯产品、影音设备、电动玩具、电动工具、各种电源、充电机、各种灯具、计算机及外设、汽车电器、美容美发器产品、医疗设备、安防产品、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等领域,目前已成为该行业的主流供应商。

网友A(2013-11-28):
lz没看到:若没有切断电流,PTC将一直有一个小的残余电流流过维持PTC为高阻值,即使此刻用户正在带电清理搅拌机的刀片,也确保电机不会旋转。
但清理完后,手还在电机刀口,电机转,怎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