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输出时有时无。

楼主(2013-05-03):
AD型号:Linear 公司的LTC1407A双通道。
测试信号:频率为50KHz,1VPP正弦信号.
采样信号conv为500KHz,数据同步时钟sck 25MHz。conv高电平持续时间为7个sck时钟。
按理说时序应该都满足,但是AD的串行数据输出时有时无,貌似很有周期性。
期待回复,谢谢!
Chipscope抓取的时序如下:
整体:

局部:

////////////////////////////////////////////////////////////////////////////////////////
5月3日修改:
AD空采;数据同步时钟sck 10MHz;conv高电平持续时间为1个sck时钟;ch0_p_ref,ch1_p_ref分别
为通道0与通道1并转串后的寄存器。smp_rfrsh为串转并完成更新信号;时序按着参考datasheet.按
datasheet AD输出应该是二进制补码。
如图:

串转并结果正确:

//////////////////////////////////////////////////////////////////////////////////////
5月4日调试:
总体测试条件:
1.前端一个通道加入正弦信号,另一个通道空采;
2.AD sck时钟为10MHz,conv持续一个sck时钟,tTHROUGHPUT为34个sck时钟.
测试1:
正弦信号为1VPP,30Khz.
Chipscope抓取结果:
图1

图2

结果分析:
因为sck为10MHz,从而采样频率(conv)应该为300KHz左右。对于30K的正弦信号在一个周期内应该采出10个点,即正半周5个点,负半周5个点.
从Chipscope抓取结果看只采了正半周的5个点.
测试2:
正弦信号为1VPP,10KHz。
chipscope抓取结果;
图1

图2

结果分析:
因为sck为10MHz,从而采样频率(conv)应该为300KHz左右。对于10K的正弦信号在一个周期内应该采出30个点,即正半周15个点,负半周15个点.
从Chipscope抓取结果看只采了正半周的15个点.
///////////////////////////////////////////////////////////////////////////////////////////
问题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应该是AD电路设计存在问题,于是查看原理图。结果正如所料AD所加的直流偏置不正确。
注:未加信号的通道噪声大是因为前端接插件处,两个通道的引脚比较近,测试的跳线没有做处理,从而干扰较大。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A:
是指sdi这个信号?
时有时无?
这是串行输入,如输入的是10000000001 或11111110011010101
必然存在长时间为0 或1的时候

网友B:
看你提供的芯片资料时序,应该是conv高电平后,在下一个高电平来之前要把两个通道的数据值串行送出去,每个通道送14位数据,两个通道数据之间还有个tconv时间,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sdi这个信号?
时有时无?
这是串行输入,如输入的是10000000001 或11111110011010101

谢谢。是指的这个信号,AD出来的串行数据,在FPGA里给它命名为ad_sdi。是有可能出现长的连零或连1的情况,但是每一个conv都开始一个新的采样。应该不会在连续多个conv信号间出现ad_sdi,为全零或全1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提供的芯片资料时序,应该是conv高电平后,在下一个高电平来之前要把两个通道的数据值串行送出去,每个 ...

谢谢,个人理解问题应该不是这个。

网友C:
把信号1周期解码得到的采样值也在图中显示出来吧. 看2进制看不出什么问题.
只能猜是不是数据都偏小, 恰好有一段是0.

网友D:
如何了,结果,那么多大牛帮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信号1周期解码得到的采样值也在图中显示出来吧. 看2进制看不出什么问题.
只能猜是不是数据都偏小, 恰好有 ...

谢谢您的关注。已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何了,结果,那么多大牛帮忙啊

谢谢您的关注。正在分析数据。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

结帖给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