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工作一段时间就挂了

楼主(2013-05-03):
主芯片STM32F03RC
控制mos管驱动4个12VDC 1.1A 的直流电机,布线采用铺地的方式,无隔离
开关电源DC12V输出,后经2576-5.0稳压输出,再1117-3.3给芯片供电
目前,正常测试一百多次后STM32挂了,测量发现3.3 与地短路
大伙帮忙分析下原因

用示波器测试,1117-3.3输出的峰峰值为80mv,2576输出的峰峰值160mv

楼主:
自己顶~难道买到假货了?

网友A:
电机的地和32的地分开
电机地归到输入地用单独一根粗线

网友A:
最好做隔离,

楼主:
嗯,隔离是好,但至于让单片机挂掉吗?有这么脆弱吗?前一批产品已经在机器上运行了有几个月了,也没出问题!这一批,只是改了下12V的走线路径,很是怀疑!现在已经挂了十几块了~

网友A:
图呢?上来看看

楼主:
已上PCB图

网友B:
LZ测试一下Ivcc看看供电电流多大?  你再用前一批的板子做几块测试对比一下

网友C:
器件内部被烧坏了?

网友D:
能否上个原理图看看?没有标识的PCB看着好累

网友E:
MOS输出侧、电机两端有加缓冲电路不?电机是否频繁启停,还急停急起?

楼主:
坏了的单片机,我拆下来后量了VCC与GND是短路的!
电机是用MOS做的一个单边桥驱动的,电机正极输入之前串了一个二极管,电机两端接了一个反向二极管
电机10秒内启停两次

网友F:
电源应该隔离

网友G:
检测下跟外围电路连接的所有IO口,工作时的电压和电流是否超过规定的值。如果有超标,也会损坏芯片的

网友H:
是不是那个电解电容惹的祸?

12V输入的电解电容?我用的1000uF的,这个会有影响吗?

网友I:
建意:端口输出(驱动信号)应用光耦隔离!……切记!!!

网友J:
没这么脆弱吧。
我做过一个温控,接的制冷片,类似直流电机,输出电流最大5A,什么都没隔离。产品量产3年没坏过,以前用的是51,中间换成STM32F407。
很多年前控制大功率直流电机,到是隔离的,用PIC控制的。
像你电流这么小,可以考虑用很多集成的驱动芯片。

网友K:
看PCB,PMOS输出,电机线圈没有加续流二极管。
12V电源靠近电机输出,没有一个滤波电容的。
CPU肯定被异常的尖峰电压击穿的。
电源看看还好,2级稳压,问题不大。

电机线圈加了续流二极管!电容确实没加~要不在每个电机两端并一个薄膜电容试试

网友K:
别怀疑CPU是假冒的,肯定是设计问题。

网友L:
就放两个PCB图,哪能看得出问题呀

我觉得应该是设计得问题,前面没问题,只是说明问题没有暴露而已。等到暴露就悲剧了;

网友M:
资料不详。楼主既要得到帮助,又想保密资料,又想免费的。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网友N:
既然楼主怀疑单片机是假冒的,为啥不把以前的片子焊上来对比一下呢?

网友O:
单片机还假冒不了呢~
电源问题,要做好隔离,电机这东西启动和停转时都会有比较高的反压脉冲,打坏单片机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P:
电机启停会有大的感应电动势,所以电机两端一般需要电容来吸收一下。无隔离的话,尖峰可能通过mos冲击单片机端口,也可能通过12V沿着两级稳压进入单片机电源。因为稳压片也是有调整率和反应时间的,所以很短的脉冲是稳不过来的。
既然是运行一段时间才出问题说明你的电路工作在接近临界状态,可能有些地方没有二极管钳位,或者某些电容取值过小。
没看原理图不知道问题在哪,你可以试试:
1:给电机两端加电容,耐压要够。
2:给MCU电源的电容加大,加TVS。
3:驱动MOS管的端口串电阻并电容。
4:MCU端口输出频率改为2MHZ的,减缓端口变化率。

赞

网友Q:
我以前也烧过STM32  记得是某个IO管脚由于锡渣的原因对地短路,如果用的电源能显示电流,你会发现电流异常,较正常大很多,而且一般芯片会有点温度,可能不会很烫。楼主连烧十几片 建议检查下线路

网友R:
12v
用不着隔离

楼主:
在加了TVS后,测试了两天了,目前还没出现问题。这初步判断就是由于电源的干扰导致MCU挂掉的!不过这个干扰是否是从电机过来的还不能断定(我写了个测试程序不断的启动、停止两个电机--实际只会一个电机动作,连续超过48小时也没出问题),不过为保险起见,还是在每个电机两端加个电容。

网友H:
有点看不懂了。
STM32挂掉(受干扰死机)  与 STM32供电电源到地短路(芯片烧坏) 是不同原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