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应用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3-05-03):
再问大侠一个问题,R1和R3的值是怎么算出来的?

这是TL431的一个应用电路,说明是这样说的:
当TL431的1端电压大于2.5V时,TL431的3-2端导通,R3的端电压大于LED的导通电压,LED导通发亮。监控电压由R2和R4之比决定,在这里是(10.5-2.5)/2.5=8/2.5=32/10,实际标称值取33K和10K。
在TL431的datasheet说明中也有这个应用,但是我不懂的是R3在这个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可以不用这个R3吗?我觉得R3如果不用从我的理解中也能工作。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A:
看不到图。
必须把图片下载到你的硬盘,然后上传。

楼主:
能看到图了吗?

网友A:
如果没有R3,TL431的3脚电流很小时,LED也能够发光(人的眼睛对弱光很灵敏)。而TL431在1脚电压低于2.5V时3脚仍有一个很小的电流,不能完全没有电流。
加入R3后,由于LED非线性,当R3两端电压低于LED导通电压时,LED中几乎没有电流,发光极弱。
所以加入R3后,LED发光的变化更加接近于“开关”动作,没有LED微弱发光的过程。所以R3加入有其用处。

网友B:
你是把它想成一个三极管了。
431的3脚既是输出端,又是内部电路提供偏置电流(比如提供2.5V的基准电压)的供电端,如果没有那个电阻,431就不知道2.5V的基准了,内部电路也无法工作。

网友A:
三极管也有穿透电流的,不过比较小而已。

网友C:
如MAYCHANG所说,主要是让LED处于亮和灭的固定状态。
否则LED只要一点点漏电流,就会发光,做事就要做好。
测试过,有些LED,晚上只要1uA就会看见发光,100uA就很亮了。

网友D:
R2,R4保证分压比。R1限流保护,R3提供一点电流保证431任何时候都在工作,提供偏置,没有它,LED不亮时它就不工作了。内部的2.5V也没有了。

网友E:
其实LED本身也能给431提供静态电流的,所以那电阻只是分担静态电流,不让LED静态时有电流流过。

网友F:
首先这个电路肯定是错的,其次,LED并联电阻,试想提供431支萨h1ma电流只用,但这是想当然的做法,开关电源这么作的不少,其实,五次必要,使不懂反馈原理的体现而已罢了!

网友G:
实际上这个431用作比较电路用,采用431很大的跨导增一,导致饱和,从K到A极,R3是防431小电流时漏光的,当1脚的电压小于2.5V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