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allegro建立电路板与建立电路板机械符号的区别?

楼主(2013-05-03):
看书发现在讲完手工建立电路板之后又来了一个建立电路板的机械符号,但是过程几乎和建立电路板一样,只是是在Mechanics symbol里面,请问为什么还要建立电路板机械符号呢?一块完成的PCB是由手工建立的电路板和这个电路板的机械符号一同组成的吗?因为两个symbol的建立过程几乎一样,所以有点糊涂,求大神指导,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建立电路板机械符号 可以把电路板外框当一个机械器件来放置
这种好处就是万一结构变了,板框也变动了,你只要把机械符号重新导入 更新下即可 否则每次都要改,太繁琐了
当然 记得改机械符号的时候,零点位置不要动,否则就不匹配了
简单的电路板无需这样做.看个人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