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接地?

楼主(2013-05-03):
我的电路板工作原理是这样的:codec将数字信号转化成模拟信号,然后经运放放大后给功放作为输入,再由功放进行功率放大,驱动喇叭扬声。另外一端则是麦克声音经运放放大,输入给codec,由codec进行模数转换后发出去。那么我的电路板上就有模拟前置放大电路,codec电路,功放电路,数字电路,但是由于结构限制,codec电路和前置放大电路在一起放置,并且离功放电路较远,并且中间放置了数字电路,数字电路有fpga,arm等,现在想请教各位老师,我的地线在画pcb的时候应该怎么接,怎么走才合理?
我之前的走法是这样的:所有的地都是从电源地以放射形状拉出去的,即星形接地。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功放的输入只要与前置放大输出相接,功放就会有很大噪声,断开则无。另外当前置放大的输出接上功放输入时,如果将电脑耳机信号线音频接到前置放大的模拟地上,则功放也会有声音输出,很是不明白…

网友A:
显然你的功放电流在地线上产生微弱电压,又反馈到了输入端。
类似的问题,没有看到具体的布线,很难说清楚。只能说:需要逐级分析电流走向,尽量避免后级电流与前级电流通过同一段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