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怎么与计数器连接、实现频率计数

楼主:
我要实现一个位移传感器、现在输出的是频率、只需要将正弦波转换后加一个比较器然后再计数、可是我不会连接、请教!!

楼主(2013-05-03):
引用 网友A:
看图

那那个之后要在寄存器里存储、怎么连接呢?还有那个interrupt练什么?

网友B(2013-08-14):
引用 网友A:
看图

请问Pin_1管脚可以直接信号源输出的正弦波吗?需不需要做直流偏置呢?同一个管脚不能同时输入正负电压吧~